[联想]
联想D223Wide 显示器开机有时就白屏

楼主(2017-05-11):
联想D223wide  显示器  有时开机白屏  ;有时重启又正常,,大神们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查查屏线或屏供电,。。、

网友:
拆开,清洗接口,重新插屏线试试。

网友:
重新插屏线,,换屏线,测屏供电,实在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楼子修好了吗

网友:
还用问吗,屏线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这款机器有时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