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另类的电压维修

楼主(2017-05-11):
华硕F1A55-V PLUS

人物:华硕F1A55-V PLUS
时间:2017-05-11
地点:广东佛山
故障:亮机卡LOGO
维修过程:同行反应此板温度超高,第一时间怀疑应该是IO检测电压有问题。
但主板不能进入BIOS啊。看不了信息,没关系,俺有点位,测12V,5V检测电压,都是1V(相差不是很大),
按道理分压电阻应 该没有问题。先刷个BIOS吧,进去一看,真是吓死人,检测电压都是超高啊!直接更换IO.此板修复

附上点位和亮机BIOS

各位有分的加分。。。谢谢!!!

网友:
检测脚电压正常,IO发颠

网友:
华硕IO有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厉害厉害,,给你鼓鼓掌

网友A:
哎,反正我是不装华硕的板,太尼玛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反正我是不装华硕的板,太尼玛差了

华硕赚钱的主板

网友:
新鸟学习学习大神维修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B:
能指出IO的检测电压脚是哪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指出IO的检测电压脚是哪个就好了

都帮你标好了啊。。5V  12V..你测一下就知道,,另个也有点位啊

网友:
第一:刷BIOS
第二:更换I/O
第三:亮机
第四:给力,有图,有理!!好贴!加分!

网友C:
一般都是12 V 5V 电压高 报错 你这个电压超高  收藏了

网友D:
我也有一片,可以开机  ,网上查了很多说是chassis  ,最后没搞定,我看了你的帖子  我再试试

网友:
分压电阻坏的,修过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片,可以开机  ,网上查了很多说是chassis  ,最后没搞定,我看了你的帖子  我再试试

这个好修啊……查IO这边的信号就可以啦

网友:
华硕的IO还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12 V 5V 电压高 报错 你这个电压超高  收藏了

我修到过 一个 技嘉的M68 的AM3板
起初是IO检测问题  换电阻好了一段时间 后面又出问题
换IO 好了  过一段时间 后面问题更大了  连 温度 所有的电压漂浮 特别大
温度有负几十度的 整个检测项目 都在 大幅度波动
换了 几个IO 都没辙了
不知大神 有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