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ghost老是GHOST不进去怎么样

楼主(2017-05-11):
ghost老是GHOST不进去怎么样

网友:
请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
硬盘里面没有东西的话,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换个镜像,或者DG分下区。

网友:
描述清楚些

网友:
查查硬盘硬盘,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盘 试一试

网友:
如果新款笔记本要进BIOS改硬盘启动模式,把UEFI改掉

网友:
可能文件有问题或被恢复分区小于克隆分区等,将出错信息上传,这里大侠很多!

网友:
换安装版本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重新分区试试看,或者安装安装版看看能不能安装进去吧

网友:
硬盘坏了 卡LOGO

网友:
用安装版或换硬盘

网友:
一般是硬盘分区问题

网友:
看不懂,系统装不进?

网友:
写的不全面 排除内存 硬盘

网友:
硬盘坏了阿布

网友:
完全安装试下。。。。。。

网友:
有提示吗?问的太简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