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触摸不好用

楼主(2017-05-11):
机器来的时候是刷过的,我叫同行修了下 还是触摸不能用,他换了触摸IC,像这种情况 该怎么查 座子都没有问题
苹果

网友:
触摸还全不能用,还是有时能用有进不能用?
还全不能用检测一下触摸座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的,直接更换或更换触摸芯片。

网友:
白块子也换了,看白触摸掉电没

网友:
苹果6好多这个问题呀,我也经常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先打一下座子的对地阻值,不行的话再换一下触摸芯片

网友:
直接测试白触摸通cpu的1.8有没。没白触摸。有黑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