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北桥芯片开机后温度很高,不显示

楼主(2017-05-11):
联想b460主板北桥芯片开机后温度很高,不显示,点不亮

网友:
可以先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北桥,然后给北桥加装个散热风扇,再不行就可以当料板使用了

网友:
不要盲目的去干北桥 先测量测量电压

网友:
本来温度就比较高,高到夸张的话就换个

网友:
北桥边上的电路查一下

网友:
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