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加电掉电0.2260 还反复重启

楼主(2017-05-11):
联想E430 加电掉电0.2260 还反复重启  刷过BIOS 刷U5亮过一次 后来还是老样子

网友:
可以再刷几个bios看看,先把软故障排除掉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刷下试试

网友:
多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个芯片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确定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
评论上面说的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BIOS哦

网友:
某宝搜素改版的

网友:
重新刷个  说不定刷的这个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应该没出来吧,从PWROK入手

网友:
看看时不时BIOS芯片不稳定,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找个合成的 不行就是桥的事吧

网友:
有没有短路E430很容易烧电容

网友:
放电试试呢

网友:
CPU供电电路吗

网友:
其实。。可以尝试从马云家买个BIOS刷

网友:
e430c 容易电容坏,这个好像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