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I SI USB报错。

楼主(2017-05-11):
华硕P5QL-I SI  能开机,报错USB,六个USB全部能用,有5V供电。  有遇到过同问题的吗/

网友A:
全不能用、六个USB。打错了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不能用、六个USB。打错了上面、

先查一下usb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USB频率

网友:
打一下阻止,华硕的电阻爱坏 多测量测量

网友:
主个应该好修的。查仔细些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提示浪涌电流

网友:
测USB 对的阻值 正反表笔都测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有结果告诉一下哦

网友:
有没有提示通电啊

网友:
这板没多大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可能有一路USB供电有问题,还有就是822排阻检测这个供电信号的出问题也会,修很多了

网友:
可以下载点位图看看,一路路的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usb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5V也正常、

网友:
USB口 有电阻 吹掉在打阻止看看!

网友:
搞个后置USB 1分4 接主板USB1针

网友:
修到过 但是没修好

网友:
南桥,南桥。。。。加焊看看。。

网友:
看下供电正常,打下正反阻值,都正常就跑一下都经过什么原件,还有能不能是BIOS里有什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