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过程中遇到的乌龟壳MOS管

楼主(2017-05-11):
今天遇见一板子,联想B570 。触发电流到0.8A掉电,自动触发再掉电。
测3&5V正常,内存供电正常,芯片组供电正常,俩CPU核心供电电感1.15V感觉有点偏高,正常好像这个板子只有0.9V左右。测集显供电没有。先把问题放在集显供电上,过内存才出集显,立马回去检测内存,全都正常,换上好的内存还是一样掉电。
检查集显供电DC,条件貌似都有。好嘛看见俩乌龟壳,想办法测。因为是菜鸟,第一次见乌龟壳的,还不会测。论坛了找资料,找到附近有测试点,测了一下,D到S,S到D全是无穷大。有问题。换,一拆下管,我去龟壳分离啦,看来就是这问题了,换上在上电,结果还是一样呢,测了一下上管我去也有问题,怀疑自己测下管的时候就测错了。不管了也拆了看看吧,拆了上管发现龟壳也掉了,然后换新。上电亮机。
不过还发现个问题,CPU核心供电电感竟然有瞬间的5V。唉也不知道原因。不管了能亮机将就着用吧。现在自己太菜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5v不一定是正确的,真的要是5v估计U就给你烧挂了!

网友:
估计是你表 精准度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都跟客户报CPU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一般都有测试点的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