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鬼天太热了,发个水贴充下渴。。。

楼主(2017-05-11):
海南,中国的最南端。。。四五月份,就天天跟烤火炉似的。。上月清明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去海边玩了一上午,可怜的双手和脖子硬是晒脱了一层皮..            这两天比较闲,论坛到处灌水,拿上币拔腿就跑。。。那速度,看贴搜。搜。搜的。。我都佩服我自己,版主一个没抓着
入主题,来点实际的。。
型号:DELL 1950
故障:通电不开机
老客户,老机型,拿过来通电不开机,报价留机。。。。通电前面板无报错,按开关没反。。

直接拆出开关面板,一层厚厚的灰,开关按得没反应,。。懒得修,有开关面板直接换一个OK.

换好后,开机起动。风扇傲傲叫。。3秒。。掉电。。马上瞄向前置代码,E1000 ,E1217报错

啥意思啊,不懂。。看看这个。。

这意思大概是说5V稳压 保护,整个板瞄了一遍,表笔到处鹾。。索定目标。。硬盘背板

硬盘5V滤波阻值为0,一烙铁下去,换个电容阻值正常。。

再次开机,上电一阵轰鸣声,亮机。。老系统WIN2003

简单故障,简单维修,。。。欢迎喷水,进来是客,踩上一脚,拿分快跑。。。

网友A:
有捡到钱了 能收个300元

网友B:
捡到钱了捡到钱了

网友C:
服务器   没修过   学习一下

网友D:
刀片机 够水准啊 LZ服务器经常遇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捡到钱了 能收个300元

兄弟就这么看不起服务器: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片机 够水准啊 LZ服务器经常遇到吗

这个月第4台,  还有台T130在那狂抓头

网友F:
呵呵5V对地短路,开关板失灵,楼主我总结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5V对地短路,开关板失灵,楼主我总结的这样

没错,就这么简单:

网友G:
楼主,没话说!!给力!加分!有理,有图啊!好贴!

网友:
服务器维修价格应该可以,捡到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就这么看不起服务器:liuhan:

你说一下 ,行的话我也去你那打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话说!!给力!加分!有理,有图啊!好贴!

谢谢支持,感谢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一下 ,行的话我也去你那打工

服务器最起码十张起。。。这台机15张。。。
小店哪请得起大神啊,在这现丑了。。

网友:
不错,干净利落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修的干净利索。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进来向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最起码十张起。。。这台机15张。。。
小店哪请得起大神啊,在这现丑了。。

*脏话* 1500千

网友:
得收个四位数吧

网友:
已加分 小小白求教 那个代码查的是什么手册?

网友H:
服务器  怎么也得个五百吧

网友I:
看了 你的贴  我感觉我不是在修电脑  是在过家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兄弟,DELL T130  WIN2008系统有搞过不?。。。搞了两天了头大。。

你把usb 3.0驱动集成到你iso里面去就对了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  怎么也得个五百吧

装个系统五百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了 你的贴  我感觉我不是在修电脑  是在过家家

专家赏分太给力了,一人顶三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把usb 3.0驱动集成到你iso里面去就对了

官网没发布这款机型的2008驱动,有2008 R2的,试了多次不行。。。网上下载了大量的USB3.0驱动,都不行,系统进入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版主有搞服务器吗?  一台戴尔T130 新机,原机是WIN2012...。。客户软件要求WIN2008 企业版。 ...

这个你问问做系统镜像的,问问如何在2008镜像里面集成USB3.0驱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官网没发布这款机型的2008驱动,有2008 R2的,试了多次不行。。。网上下载了大量的USB3.0驱动,都不行, ...

boot.wim 和 install.wim 都要集成进去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兄弟可能要说,这破服务器都不值这维修价,确实是。。。但里头的数据是这个价的十倍,甚至20倍。。抓 ...

这怎么话说的,我不就上个月修个研华不能通信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J:
boot.wim 和 install.wim 都要集成进去的

在集成USB3.0报50错误,原镜像里缺少dism组件。。。搞个系统还得把系统封装全学一遍,搞得真头大。。。非常感谢支持,我正向之前老大求救,看会给个怎样的方案给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在集成USB3.0报50错误,原镜像里缺少dism组件。。。搞个系统还得把系统封装全学一遍,搞得真头大。。。 ...

我可以帮你集成出来  你要的什么版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怎么话说的,我不就上个月修个研华不能通信么?

大神你是深藏不露,太低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错。学习了。

谢谢支持,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帮你集成出来  你要的什么版本嘛?

server_2008  enterprise  集成 USB 3.0          不是2008 r2版,兄弟帮忙试下。。
客户批量这种机型,都得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帮你集成出来  你要的什么版本嘛?

如果成功,定当支付相应报酬。。。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成功,定当支付相应报酬。。。

文件名
cn_windows_server_2008_datacenter_enterprise_standard_x64_dvd_x14-26746.iso

SHA1 1400F7A5CA11E81B49FDB80A25F856DED84ACEC8

文件大小2.69GB

发布时间2008-03-18

这个版本 ? SHA1值是一样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文件名
cn_windows_server_2008_datacenter_enterprise_standard_x64_dvd_x14-26746.iso

对,没错,就它。。。大神试下,把USB3.0 驱动搞进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对,没错,就它。。。大神试下,把USB3.0 驱动搞进去。。

cn_windows_server_2008_datacenter_enterprise_standard_x64_dvd_x14-26746.iso

64位 企业版  ?

那我要先下,不过集成好了怎么传给你哦,难道发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J:
cn_windows_server_2008_datacenter_enterprise_standard_x64_dvd_x14-26746.iso

64位 企业版  ?

上传到网盘,我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   没修过   学习一下

服务器其实也挺简单的,以后碰到可以直接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捡到钱了捡到钱了

发贴共享,大伙一起捡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发贴共享,大伙一起捡钱

usb 3.0驱动集成到 boot.wim 里了
正在向网盘上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J:
usb 3.0驱动集成到 boot.wim 里了
正在向网盘上传

好,上传完   网盘地址给我。。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上传完   网盘地址给我。。我试试 ,谢谢。。

慢的很,先直接使用百度云盘的客户端上传更慢。boot.wim 集成了你这款服务器的usb 3.0驱动,你应该懂的,把boot.wim  跟iso里的替换掉然后刻录到u盘,就可以从usb3.0接口启动系统了。当然如果集成到install.wim里装完系统都不需要额外装usb 3.0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上传完   网盘地址给我。。我试试 ,谢谢。。

boot.wim 网盘地址

网友:
兄弟,密码??

网友J:
你消息没有收到?
密码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
兄弟,刚刚后台老大给我回复了。。
WIN2008和Vista是6001 的系统内核,而2008 R2是和win7一样的7600的系统内核,所用的SP补丁都不一样,。6001 的系统内核根本无法识别USB3.0程序 ,更别说加载。。。而2008 R2可以但客户软件只支持2008,所以给出的方案是:  取消主板USB3.0 外插PCIE卡转USB 2.0  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走进了误区进入死结。。。
非常感谢兄弟大力支持,你集成的那个我会再次封装尝试,。。如果成功了就狠狠的给我老大一巴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消息没有收到?
密码发消息给你了

哪个信息,没有看到。。。
直接发这里,我下载试试。。已经搞了几天了最后一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消息没有收到?
密码发消息给你了

兄弟,那个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无法加载,用我们老大的方法用PCIE2.0转装成功安装,进入2008系统,但是用驱动精灵,人生,大师都试了,检测不到USB3.0硬件。装了好多3.0型号驱动,通用型都是报错。。也就死心了,就这样转换将就用吧,其它完全不影响,再次感谢兄弟支持!

网友M:
这种机器 要有经验 才能修上

网友M:
我一次没修过 怕见到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机器 要有经验 才能修上

没有第一次,哪来的经验可谈,兄弟们可以大胆的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一次没修过 怕见到服务器

兄弟是没尝到甜头,修一台顶你笔记本十台的量,你还会怕它么?

网友:
兄弟快跑,版主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家赏分太给力了,一人顶三    谢谢!!!

好贴 肯定给高分

网友:
加分是对发贴最大的鼓励,还是高分。。谢谢。。

网友N:
哥  你这个是秒杀呢  不是水贴 像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哥  你这个是秒杀呢  不是水贴 像哥学习

谢谢鼓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