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FM2A85X-ITX

楼主(2017-05-11):
华擎的FM2A85X-ITX现在的问题是不开机,CPU  内存 桥 电压都正常 波形也对 复位也有,没图纸 找不到信号,感觉信号有问题 ,BIOS也刷了。哪位有图像的发一个,谢谢 求助

网友A:
我发现你 下面掉了个贴片电容   还有就是那条线有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 下面掉了个贴片电容   还有就是那条线有点腐蚀

电容补了,一样,那不是腐蚀的,现在看波形正常跑完了 ,但不显示,不上内存,插喇叭会滴滴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 下面掉了个贴片电容   还有就是那条线有点腐蚀

我第一时间也看到了  掉件了  但是没发现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
bios刷了吗  ?

网友B:
换个CPU试试,上次遇见个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换个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上次遇见个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换个U好了

可以以开机了,

网友:
谢谢你们,撞料了,两个电容,一个电感,电感后面才发现。已经显示,

网友:
修的地方上个图啊

网友C:
最好是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换个CPU试试

撞料,显示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