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ax不能开机,插充电器能开机

楼主(2017-05-11):
小米max不能开机,插充电器能开机,稳压电源80ma就掉点,插充电器开机到小米logo画面就重启,无线重启,求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 电池接口

网友:
用电流表给电池借口上电看哈啥情况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电池断线了。

网友A:
电池亏电了   用电源表  激下      不行就直接换电池

网友:
有人提出电池亏电,楼主你要不试试看?

网友B:
用维修电源把电池充一下电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维修电源把电池充一下电试看

好的,量了下电池还有3.8V的电,明天多充点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亏电了   用电源表  激下      不行就直接换电池

谢谢,明天找块充好电,不行再换电池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故障

网友:
可调电源直接正负好多是不行的,要接入电池的检测才可以,不然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