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二修联想z400一台

楼主(2017-05-11):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台z400,接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留下机器让客户回家等结果,
拆机以后有点懵逼了,待机芯片没有了,是台二修的机器啊,拼拼运气吧看能不能修好,下载一张图纸,待机芯片型号是RT8205L,找遍料件盒没有这个芯片,上论坛发现这个芯片的缩写是em=,刚好料板上找到一颗,愉快的换上了,接电源,待机有了,万用表一侧发现,只有3,3V,5V只有1.2V感觉不对,把5v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一样,测芯片第一脚和第六脚NTRIP1和ENTRIP2,ENTRIP2是3。3,ENTRIP1只有1.2v,接着往上面找到pq405,是一个复合mos管,既然3v的控制正常代表管子的控制信号是正常的,果断换了一个一样的管子,接上电源,开心,3v5v都正常了,按开关还是不触发,日了*,接着修,我的习惯是从开关察起,测开关到ec正常有一个跳变,接着测acin正常,测到lid的时候发现是0V,应该找到病因了,从休眠开关查起,测三个脚斗士0V,这不对啊,但是图纸上没有开关小板,只能蒙了,测小板除了开关信号以外还有一个3v上去,发现有一个电阻被摘掉了,用万用表测一下,一端有3,3一端0V,只能赌一下了,找个10K的电阻焊上去,能触发了电流上去了,上屏测试亮机,上硬盘进系统,到此修复结束。
  第一次发维修贴,语言可能不通顺,思路不是很清晰,欢迎各位师傅点评

网友:
这机器本来的问题多简单 只是屏保信号不对  被上家瞎几把修供电芯片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 厉害

网友:
这两天修到了2台此机器。NOVO_BTN#问题。第一台没经验,JPWRB1 除了GND和ON/OFF别的都断开了,然后无LID不触发,把2脚和6脚LID飞线搞定。

网友A:
第二台直接断开NOVO_BTN#就正常了,都是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直接断开NOVO_BTN#就正常了,都是不触发

2脚6脚飞线也是给lid一个高电平,这个机器想过直接飞,但是我想还是接一个10K电阻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6脚飞线也是给lid一个高电平,这个机器想过直接飞,但是我想还是接一个10K电阻比较安全

看个人感觉,不管怎么做,能过保修就成

网友:
一修的那个人技术太水了,,,,

网友:
芯片拆了没烧一片

网友:
LZ思路可以,多发一点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