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9511P 不加电 小修

楼主(2017-05-11):
板号是 VBU50  LA_9511P  故障电源口灯不亮  查稳压电源 待机电流偏大 0.17 主板微短路   拆机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只能频经验维修 先大致测量主板所有电容 找到短路区域 然后再着重测量  也可以插电源 用手去摸主板  好处是方便 坏处是 风险比较大  温度高了 就会有烤肉香  经过查找 问题出在RT8205 的第17脚  VREG5   VL电压上 行为没有图纸 只能靠测量 去掉 排除法,索性相通的地方不多 是个跟小的电容 。

网友:
楼主不看图图纸 维修经验很丰富

网友:
线形电压短路是不

网友:
没有图纸修电路好麻烦

网友:
查电路好麻烦

网友(2020-04-08):
没图纸维修很耗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