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 无基带

楼主(2017-05-11):
iphone6p LDO9到LDO13。回路上电容对地都是短路,拆掉基带后就不短路了,请问是基带内部短路了吗?

网友:
拆了不短肯定是基带了

网友:
报废
直接没有意义

网友:
差不多 了 可以放弃了

网友:
一般坏不那么厉害吧。这个你电击了吗

网友:
是不是6P基带不能单换?

网友A:
思路清晰   很好  不错

woaimeinv5 -2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是的,基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很好  不错

一看就是灌水!楼主在求助!

网友:
基带坏了,就不能修了?有套件换吗?新手救指导!

网友:
基带坏了,可以放弃了。

网友:
基带坏了,要换套件才能修好,新手的话风险好大……

网友:
你可以拆掉基带看看到底是不是基带短路

网友:
换套件就不划算了

网友:
基带坏了就别修了

网友:
是的,基带坏了,我也碰到过这么一台

网友:
是基带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基带都短路了,没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