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HL-2240D几乎每张都夹纸

楼主(2017-05-11):
兄弟HL-2240D几乎每张都夹纸,夹的纸不皱,前端出到定影出来然后马达反转同时回退1CM左右,打开关盖拉出硒鼓时纸张后端在机器前面板处。

更换硒鼓和粉盒试了也不行。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修了二台了。、
兄弟的7360 都是“热组件”出问题了!
硒鼓和粉盒,关系不大!

网友:
定影组件的传感器,,,拆开重新装配,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修了二台了。、
兄弟的7360 都是“热组件”出问题了!
硒鼓和粉盒,关系不大!

现在就发现如果把定影上面的两个绿色压力释放杆按下去不夹纸,放下去就不行了。貌似定影压力大时纸张走的慢一样,碰到出纸传感器要么时间晚了要么纸张走纸速度小了,出纸杆传感器没有碰倒就停了。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