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PAD5的高人指点!

楼主(2017-05-11):
手上一台IPAD5WIFI打不开,开关显示是灰的,WIFI的PP3V3_S2R电压3V没有,请教大师这个电压是开启WIFI才出的吗?还wifi关闭时也是有3V呢?

网友:
BUCK6,开机就有

网友:
这个电压开机就有?关掉WIFI开关也有?兄弟你可要确定呀?

网友A:
这个电压无论开关wifi应该是都有的

网友:
没3v电压查上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无论开关wifi应该是都有的

谢谢,这个电压是电源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识别到WIFI才不开启的

网友B:
这个电压开机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开机就有。

已经修好了,确实是开机就有3V,现在不明白这个3V是就要识别到WIFI模块后才有呢?还我把WIFI模块拆下来也一样有?有做过试验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确实是开机就有3V,现在不明白这个3V是就要识别到WIFI模块后才有呢?还我把WIFI模块拆下来也 ...

主电源发供电,基本上开机上电就全部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发供电,基本上开机上电就全部出来了。

我这个很奇怪,开机除WIFI打不开外都正常。3V实测没有短路,这机好象在WIFI芯片的边有个3V的电容漏电会让这个3V的电压保护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很奇怪,开机除WIFI打不开外都正常。3V实测没有短路,这机好象在WIFI芯片的边有个3V的电容漏电会让 ...

电源芯片内部有检测电流的,漏电短路是会停止输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