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 可以录像不能照相

楼主(2017-05-11):
苹果6s 摔过 前置摄像头正常 后摄像头录像正常,不可以照相 有时还可以。需要查哪里?

网友:
换摄像头了吗,试试抹除

网友:
可以录像 照相黑屏 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就好 肯定是没带摄像头刷机了

网友A:
可以录像 照相黑屏 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就好 肯定是没带摄像头刷机了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估计是没装摄像头刷机   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装摄像头刷机   刷机试试

应该是的,我就搞过一回,没装后置刷机,可以录像不能照相,按上后置重刷就好了

网友:
东西装全 重新刷机应该就OK;

网友:
这种情况类似于指纹有问题刷机后再维修后还是要刷一次系统才有指纹的意思一样

网友:
不错啊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简单的问题以后不要在严管区发了,发到普通区即可。

网友:
录像正常说明摄像头基本是正常的,照相需要最后一个电压2.5V聚焦,你查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引起此故障分享下。

网友:
可以测量一下座子的对地阻值,数据等

网友:
下回刷机要注意外设

网友:
这是摄像头里面的金线由于摔震动导致搭在一起短路了,只能更换解决。

网友:
测j3200接口,阻值,电压,MIPI

网友:
没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重新刷个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录像 照相黑屏 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就好 肯定是没带摄像头刷机了

请不要盗用别人的评论。

网友:
接口阻值看是否正常,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摄像头和重刷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