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7600D激光一体机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11):
故障现象及处理过程:一台联想M7600D激光一体机客户描述是卡纸,检查搓纸轮由于长期使用二次打印纸张磨损比较严重,已更换新搓纸轮,正常的时候打印几十张都没问题,出现故障的时候纸张卡在硒鼓与定影组件之间(开头两行字迹正常,第三四行开始字迹开始斜向一边,下半部分无字迹),拆机查看定影组件发现加热辊上的镀层已严重损坏,直接更换定影组件,装好重试故障依旧,卡纸后报:无法打印 72错误
求助:除了以上配件出故障外还有什么配件出现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除了定影组件,还有齿轮组,上棍。

网友:
齿轮组附近的电磁吸

网友:
听过来人给你说句话,换个激光器,就好了

网友:
可以更换激光器试一下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换激光器。先清洁一下激光器,如果不行就换。

网友:
要清理激光器

网友:
卡纸位上个图,后出纸传感器?

网友:
72错误,激光器故障,先更换激光器

网友:
平时你们修打印机怎么报价?

网友:
激光器先清理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检查一下 热敏

网友:
传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清洁激光器

网友:
清洁激光器搞定,,,,,这个是激光器老化或者六轮镜脏污造成的。

网友:
报72好像就是激光器的问题,检测激光强弱,激光器里面会有一个小反光镜,那个脏了就会报,或者排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主要查看定影组件

网友:
7400到7600联想打印机的激光器通病清洁下就好

网友:
激光头的故障把   以前清洗过就好了    要是实在不行就换掉

网友:
呵呵  试试换鼓架 鼓芯那个架  有这种情况是鼓架变形导致的

网友:
联想的打印机和兄弟的一样  报72激光器  先拆下来清理下擦拔排线试一下不行直接更换

网友:
72激光器问题,先清理激光器,不行就换

网友:
检查下鼓进纸传感器和激光器。

网友:
更换激光器

网友:
激光器!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主要查看定影组件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