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LE32A3150不开机(附程序)

楼主(2017-05-11):
接修同行AOC32寸液晶,说是开不了机。
通电测试确实如此。按开关或遥控没有任何反应。快速拆机,板子还很新 ,目测没有发现异常。

测量开关处电压都正常,开关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故障所在了吧,没错就刷它,刷完通电屏幕自动亮了。

附上测试正常的MCU程序。板号图上已经标注了。

AOC LE32A3150.rar

2.4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
这个我修到一个,不过要板号 屏号都对上才可以,我修的时候下来几个都可以开机,但是花屏,最后在某宝买了一个,板号,屏号都对上的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用的RT809。自从买了它以后,那希尔特500P就冷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RT809。自从买了它以后,那希尔特500P就冷落了。

各有所长,809并不比500P高深在哪,只是应用的针对性不同而已!

换言之,上W元的编程器,不一定就比100多的好用,要根据自己的实用情况买工具。

网友:
谢谢楼主的程序,先下载来备用

网友C(2018-04-14):
我这个是灰屏   刷了程序还是一样   我拔掉的屏线也不白屏  还是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灰屏   刷了程序还是一样   我拔掉的屏线也不白屏  还是灰屏

有些板号和屏型号都要对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号和屏型号都要对上才行。

应该是屏幕问题   我量了一下VGH都没有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机子,客户是插U盘造成的。刷机就正常了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是刷程序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