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流表怎样测主板漏电?求全部方法

楼主(2017-05-11):
如题,主板怎么测试漏不漏电?

待机还好测,电流表基本不动。亮屏就麻烦了,跳来跳去的。求所有方法。

网友:
拿好机对比就行了,更多的是经验

网友:
你找几块主板,搬下板就知道了

网友:
想看得更详细更直观,可以在直流电源上装多一个电流表。

网友:
待机状态下是电流没变化的,5位电流表才有一点点小变化,待机电流很小,开机电流跳变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获得iphone开机过程的电流曲线啊?如果是的话,我也想得到这个,不过目前还没有想到方法:wuyu:

网友:
和正常的手机对比一下,一般可以看出来,不行的话就用数字稳压电源吧

网友:
具体是看自己经验了,好像没有具体数据

网友:
只能通过经验了

网友:
用数字表吧,5位的更好,直观。

网友A:
漏电分上电漏电,待机漏电,。上电漏电表现为接上直流电源就有电流,待机漏电是熄屏后还有电流跳动不会归零(当然不是所有机的都会归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分上电漏电,待机漏电,。上电漏电表现为接上直流电源就有电流,待机漏电是熄屏后还有电流跳动不会归零 ...

苹果手机待机电流不回归零吧,待机电流也是在10--80左右跳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手机待机电流不回归零吧,待机电流也是在10--80左右跳变吧?

待机电流很小。只有5位数字电流表才看得出来。哪里有10-80毫安那么高,你那个板子漏电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很小。只有5位数字电流表才看得出来。哪里有10-80毫安那么高,你那个板子漏电了吧。

就是待机10--80跳变的板子用电池待机也能170多个小时了,难道我的电流表不准?

网友:
直接打在ppvccmian上,有漏的话查主供电相连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待机10--80跳变的板子用电池待机也能170多个小时了,难道我的电流表不准?

如果是开机灭屏10-80算是正常的,关机状态基本无电流,只有5位电流表才看得出微小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开机灭屏10-80算是正常的,关机状态基本无电流,只有5位电流表才看得出微小电流。

我理解错了,关机是没有电流的,说的是普通电流表,开机关屏是10--80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开机灭屏10-80算是正常的,关机状态基本无电流,只有5位电流表才看得出微小电流。

漏电,进水机我修完一般要测试2--3天,看电池待机时间长短,以免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感觉还是看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关机是没有电流的,说的是普通电流表,开机关屏是10--80跳变

灭屏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