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小米note破 解 删除激活码,刷机变砖石,以后不用淘宝了,小米5没试过

楼主(2017-05-11):
pojie小米激活码,要是手机捡到的就还给人家,不要干坏事啊。。。。。

使用工具:

网友A:
小米账号,那个,能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账号,那个,能解吗

是的,把手机硬盘重新分区就可以了,和电脑差不多的。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哦

网友:
不复杂,我发的是2种方法。你先试刷激活码第一种就行,第二种是砖石才刷的。只要你的手机电脑能认到9008,高通就可以刷了

网友:
刚刚学修手机,感觉是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强大!这帖要收藏先。

网友B:
前天一个红米3,斤9008每次刷到109秒就报错,后来没搞定......

网友:
此方法针对解账户锁后联网反锁的机器

网友C:
为啥出错后,不能插电池刷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出错后,不能插电池刷机?

可能是掉电,插着电池可能插在电脑上会有充电电流导致断开重连,才会刷一下断一下的,我的自己想的,不知道对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一个红米3,斤9008每次刷到109秒就报错,后来没搞定......

呵,按我方法可以刷成功的,我的也是这样,有时到109就掉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案还是利用高通9008,进入深度刷机模式下,刷机的  现在的bootloader 锁,就是要用高通9008去刷机的

网友:
厉害了    和9008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掉电,插着电池可能插在电脑上会有充电电流导致断开重连,才会刷一下断一下的,我的自己想的,不知 ...

哦哦,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9008刷机有专用的数据线,好象是有个开关,将数据线内绿线与地短接,现在的新手机这样是解不了锁的。

网友:
看来谁的技术都不如苹果的id技术好啊,

网友:
看起来是不错的啊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小米的账户锁也能用这个方法pojie吗?重新分区后启动就没有小米的账户锁了吗

网友:
收藏了论坛真的是藏龙卧虎

网友:
不能解小米账号吧

网友:
看上去·理论上是能解掉锁·因为手机重新分区了·
就是不知道能通用不·在红米上能用这个不??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看

网友:
重新分区后账户锁就背pojie了?是不是针对所有的安卓手机都是这样的呀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