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M5通病及BIOS

楼主(2017-05-11):
雷神通病已经修了不下五台这个问题了,顺便把BIOS备份下来方便大家。板号:DANL8MB18C0 REV:C

摄子指向的这两个地方短路是通病。

DANL8MB18C0 REVC.rar

网友:
我啥时候也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电容位置确实是通病  但保隔那个二极管  没碰到过 我修到过一台,这个电容短路 去掉后 能开机不充电,后来换了,第一个管,和第二个类似于台机MOS 加上BQ 芯片才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电源口   楼主应该也遇到过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大短路的,,好像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我修过一次,同个地方

网友:
先收藏了 一备以后用

网友:
  可以的  没的说  我今天又修到了一台  都是大短   烧了两个19v电容

网友:
修到过一次,南桥挂掉的

网友:
话说这个头子我也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机器确实容易坏

网友:
修到的少,很难遇得到

网友(2025-11-04):
短路还是好修的,有通病的短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