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6P装厚盘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7-05-11):
我们一般给客户解平板ID都是装16G的硬盘。这样积累下来,手上会攒下一些32G  64G的硬盘。但是平板用的硬盘比手机的要厚一点。如果直接装的话,整个主板会被垫高一点,这样就不能螺丝锁到位。我总觉得这是个安全隐患。这里说下的我处理方案。这种厚盘不刮浆,用手摆锡球,外圈摆0.5的球,里面摆0.45。这样吹熔后,焊点比刮浆的薄一些。装到主板后可以正常锁螺丝。

网友A:
这点钱就不能省吧。一个16G才20-30,翻功的时间,稳定性。都不差这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钱就不能省吧。一个16G才20-30,翻功的时间,稳定性。都不差这点了

楼主是节省下来的32G 64G的 的安装方法  不是16G

网友:
这个真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B:
16G的我都拿去做U盘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G的我都拿去做U盘卖了

苹果的你确定你能做U盘?

网友:
小小技巧大作用

网友:
心细事好办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好主意,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经营策略真是棒,这样多出来的硬盘,可以赚不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你确定你能做U盘?

6 6P 海力士的可以,其他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6 6P 海力士的可以,其他的不行

怎么做的,要什么工具

网友D:
是用笔记本的那种锡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6G的我都拿去做U盘卖了

你确定可以制作成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笔记本的那种锡球?

嗯,应该是笔记本植球的那种小锡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可以制作成U盘?

可以,海力士的6代 盘就可以,不过只能用16G,32 64装上也只能16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海力士的6代 盘就可以,不过只能用16G,32 64装上也只能16G

给个制作u盘的地址

网友:
楼主这歪脑筋,不建议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海力士的6代 盘就可以,不过只能用16G,32 64装上也只能16G

回贴内容更强大啊。。。  感觉这U 盘得装个透明罩。。 才凸显是苹果硬盘

网友:
LZ 的意思是把平板拆来的硬盘装到手机上, 用笔记本有铅锡珠吹上去,  这只是理论上可以吧 , 有实际操作过吗, 可以的话, 上图 给我们学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海力士的6代 盘就可以,不过只能用16G,32 64装上也只能16G

这个是用的什么主控? 看外观好像安国的 能不能说一下主控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海力士的6代 盘就可以,不过只能用16G,32 64装上也只能16G

楼主真是人才啊。给个工具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