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修复率到底几成,请教下

楼主(2017-05-11):
开店4年了,一直做维修。感觉笔记本主板修复率高一些,一般一修可以达到9成5左右,也收的起价。不过现在越来越不行了。我一般修台式机,基本很多都是不跑码的,g31 g41  h61 b75等等,基本都是通病的搞一下,刷bios,量一下电压都出来没,时钟有 复位有,焊一下桥。一般不升入修,半小时搞不定,就叫换版。各位大侠,你们是什么样的 欢迎交流

网友A:
一样,,台板同行30一片

网友:
是啊,台式机主板不太好收钱啊

网友:
一般都是30元价格了,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台板同行30一片

我们都是给单位修,,同行的太便宜,,

网友:
30元价格太低了,同行相互压价害得还是我们自己

网友:
同行不好做 要找高消费群体 公司 学生等

网友:
同行一般都是30,散客80

网友:
自从G41以后台板大部维修员的成功率下降很多,主要是对台板的控制方案、台板的常见故障不太了解导致。大家都把精力放在笔记本上了。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 看你们那的消费水平 出得起价 有的收个100多 就算换南北桥也愿意 有的高端主板修的少 修的多的话也是收得起价的

网友:
我现在修一些同行的台板 慢慢调到40块了。 30块 真的没什么心思去修了

网友B:
台式主板,修了100来台,没有一块没修好,全部修好了,就一块那个南桥被烤坏了的没好。笔记本主板修复率百分之9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修了100来台,没有一块没修好,全部修好了,就一块那个南桥被烤坏了的没好。笔记本主板修复率百 ...

只要VTT_CPU短路的半载CPU笔记本没有一块修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要VTT_CPU短路的半载CPU笔记本没有一块修好过

因为我不可能花700块买个板载Cpu回来上BGA焊在主板上,随后好了后收客户400块钱,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不是修复率下降,而是不想花太多精力时间去搞,划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不可能花700块买个板载Cpu回来上BGA焊在主板上,随后好了后收客户400块钱,那就没意思了。

100多块台版都修好了,是同一款同一故障码,如若你是 ,顶级高手,受我一拜

网友:
换好,留下坏的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块台版都修好了,是同一款同一故障码,如若你是 ,顶级高手,受我一拜

100块的台式主板修好了还不是收别人100多,他不修的话,那他自己去处理,累死他。

网友D:
10多年前修同行30,现在还是30,中途有几年还是20,去年开始收40了。G41还有换桥那要收100了

网友:
都是先换下来  空了再修。

网友E:
我觉得修复率很低 30块钱 能搞就随便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多年前修同行30,现在还是30,中途有几年还是20,去年开始收40了。G41还有换桥那要收100了

修复率多少 朋友

网友:
小毛病了修修,修不好也不用太费脑子,不划算了。

网友D:
大部分可以修好吧。当然有些要花时间。看你愿不愿搞了

网友:
没钱就没动力

网友:
看来都是台式机板子随便搞下,笔记本板子用心修下

网友F:
台式机有图纸的话 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有图纸的话 也好修

那也是,就是没图纸,我觉得本本比台式好修一点

网友:
开店具有特殊性,所以采用你的方案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是做外包,那肯定就要深入维修。虽然都是维修,经营的方向不同,采用的方案肯定会不同的。

网友:
我们这边台式机主板维修才20元一片,花太多的经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修了100来台,没有一块没修好,全部修好了,就一块那个南桥被烤坏了的没好。笔记本主板修复率百 ...

你们都是大神,就算是苹果这种有点位图纸bios的机器我也不敢说这种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可以修好吧。当然有些要花时间。看你愿不愿搞了

恩 同感 看心情,报价低不想修了

网友:
一样的感觉,但是b75 b85这些你怎么报价 也没有动力

网友G:
真要认真的去修一块台板,花的精力不会比笔记本少,而且价格收不起来,所以一般也就马马虎虎修修

网友:
主板我已经不修了 一开始我也修修  现在不想修了最主要太便宜了 要不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要认真的去修一块台板,花的精力不会比笔记本少,而且价格收不起来,所以一般也就马马虎虎修修

恩 同感,所以说维修就是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要认真的去修一块台板,花的精力不会比笔记本少,而且价格收不起来,所以一般也就马马虎虎修修

我们这手机都破60了 小米2的换外屏直接55 哎  维修 混口饭吃,没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修复率很低 30块钱 能搞就随便搞一下

有钱决定一切

网友H:
给同行修不划算  才30一片  累死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H:
给同行修不划算  才30一片  累死

修复率高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