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人小修老机华硕A8E/A8S

楼主(2017-05-11):
华硕老机  板号:A8E/A8S/F8S昨天晚上收旧货的老乡,拿来的。让我看看(义务帮忙),闲着也没事。就看看,之前也修过这机型。废话少数,开始

到手拆机,观察板子没有进水,全板打值没有发现异常。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
触发后电流0.19A掉电。心里估计可能是二级转化电压没有出来
打开电脑,找出图纸点位图,很快找到位置如图所示按开关键,测量Q9105 3脚电压12V电压正常,4脚无电压。测量2脚电压正常,细细发现Q9105芯片4脚有点腐蚀(检查的不仔细)

果断飞跟线,按开关电流一路飙升,亮机维修结束。
新手修机,不对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
编辑好的帖子怎么图片只上传了一张,这是补上的。

网友A:
这判断这么准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判断这么准确啊,

多逛论坛,老司机说的。

网友:
帖子编辑半个小时,只上传了一张图片,还一下发了两个。不知道什么问题。难道是是浏览器  我用的360浏览器,大神解释下

网友B:
分析的非常清晰,不像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非常清晰,不像新手啊

实地毕业修机很少,只能在逛论坛。学习老鸟的维修思路

网友C:
鉴定完毕,老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鉴定完毕,老手一个。

老手算不上,人外有人,我们才进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