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屡烧场管的元凶

楼主(2017-05-11):
这几天修板众多,就这个值得和大家分享下经验。GA-H61M-S2P-B3

前台拿来时说故障是不亮。拿到板子插电源试机,不能触发,拔掉12v四针,风扇转了起来。看样子是CPU供电短路了。一个个的量错杀两个之后,找到了短路的场管,就是它。

根据经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故障,换了场管,打了打值感觉比较正常了就上电了。果然简单,风扇开始转了,看来没什么技术含量。结果。。。。。。
上真U后点开机,诊断卡闪了一下就灭了,电源风扇连转都没转。赶紧去量场管,击穿了。我的头一个念头是,糟了,CPU不保!没有继续再修这个板子,赶紧去拿了个好板试了试CPU,还好没坏。前几天刚坏了一个g1620,这个再坏了估计BIOS弄死我的心都有了。既然U没坏,接着修板子。这回连八脚推动芯片也换了,测阻值没问题呀!再次试机,又是不装CPU没事,一装CPU只闪一下就玩完。
     看样子是遇到屡烧场管的板子了。以往遇到这种板子,基本上就放弃了,因为费时间,而且很容易烧CPU。英特尔6系列以上的板子,很多是你不装真CPU不出供电。每次修道CPU供电有问题的板子都提心吊胆的,也没什么好办法。
     下午的时候,没什么活了又想起了这块板子。于是下载了电路图,好好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屡次烧毁的就是上管DQ10,外围没太多的原件,挨个测了基本上都正常,并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原件。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如果是那样怎么只坏这一个呢?难道是下管有不良的?可是测着正常呀。猜测一一被我否定。最后决定从监测和反馈电路查起。终于找到了元凶。。。。。。。。。。。。。。。。。。。。。。。。。。。。。。。。。。。。。。。。。。。。

圆圈里的电阻,阻值变成了无穷大。圆圈里的电阻,阻值变成了无穷大。圆圈里的电阻,阻值变成了无穷大。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呢?看电路图。

这个是相位检测脚出来的一个8.2k电阻。2号和3号是其他两项供电的相位检测脚电阻,对照其它正常的两个电阻量了一下,证明判断无误,立刻换了它和烧掉的场管,供电正常了,亮机。修这块板子的经验就是,相位检测脚的问题会引起屡烧场管,而且是闪烧,换一个坏一个,再遇到这样的板子,大家不妨试试检查下相位脚周围的电路。

网友A:
这个起什么用  是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什么用  是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吗

据说是你说的作用
避免上下同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你说的作用
避免上下同时导通

相位脚的作用就是防止上下管导通 一修主板我就转不过弯  如果是我 我有可能真不会往那里想  不能把所有的结合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脚的作用就是防止上下管导通 一修主板我就转不过弯  如果是我 我有可能真不会往那里想  不能把所有的 ...

好像有示波器修这样的pwm供电情况比较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示波器修这样的pwm供电情况比较好修

示波器修瞬间上电还可以 烧管子的我没试过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一般屡烧上管很多是控制级开路或boot电压不够,长经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修瞬间上电还可以 烧管子的我没试过

其实这个电阻引入的是 ISEN-  是过流检测的,估计电阻变大,造成电流检测失败,然后增加了脉宽的宽度。

网友C:
那个是每电流检测的电阻,所以你就知道为啥烧上管了吧。

网友:
老司机,来你这喝口水。。。两分放桌上,打包一分走了,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的经验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细心检查才能发现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见好几个是自举升压的问题以后碰到这种问题由多了一条思路

网友:
楼主,你好,有这个板的点位图吗?

网友:
值得分享!应该加个精华!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主板,没CPU供电,反复上电掉电,没有点位图,没法测DRAMPWROK,这之前的时序电压都有,CPUPWROK没有电压,现在就是测DRAMPWROK了,它是内存供电经R246上拉的,经BC81滤波。楼主能帮我指出电阻R246的具体位置吗?给我付张图指出。谢谢你。

网友:
真细心,要是我,就丢一边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每电流检测的电阻,所以你就知道为啥烧上管了吧。

该问题相的导通时间加长了?其他三相导通时间变短了? 当某相上管工作时,上管都是全导通的,然后会休息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理解上管短期可以满负荷工作,但不能长期这样

网友:
这个很容易烧上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电阻引入的是 ISEN-  是过流检测的,估计电阻变大,造成电流检测失败,然后增加了脉宽的宽度。

问问 ISEN- ISEN+ 各是什么作用?
PWM1 2 3 这三只电压相同或不同,怎么自动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主板,没CPU供电,反复上电掉电,没有点位图,没法测DRAMPWROK,这之前的时序电压都有,CPUPWRO ...

测一下时钟有没有。7系列时序上是这样讲的,DRAMPWROK发出---25M时钟稳定并发出至全板---CPUPWROK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问 ISEN- ISEN+ 各是什么作用?
PWM1 2 3 这三只电压相同或不同,怎么自动调节

ISEN- ISEN+  就是过流检测 + - 表示差分信号,假如某个上管特性跟其他的有差异,别人是4A电流,它是3.89A,所有的 ISEN- ISEN+ 检测电流来了,内部一个比较,然后 CHANNEL CURRENT BALANCE 通道电流平衡,就把这个上管的电流加大点,怎么加大,因为是PWM电路,PWM ---------Pulse-width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就增加脉冲宽度,使每个通道的电流平衡。

楼主这个检测电阻变很大,本来电流是够的,比如通过的是5A,检测电阻出问题芯片得到的信息以为是这一路只通过了1A,肯定增加几倍的脉冲宽度,也就是增加了上管导通时间,造成最后的调节作用下上管都估计通的是几倍正常的电流,不烧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该问题相的导通时间加长了?其他三相导通时间变短了? 当某相上管工作时,上管都是全导通的,然后会休息 ...

检测不到电流,主控会认为该相导通时间不够,于是火力全开,结果就烧管了。本来应该是3相或多相均分负载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不到电流,主控会认为该相导通时间不够,于是火力全开,结果就烧管了。本来应该是3相或多相均分负载 ...

反过来,若这个电阻变得很小了,检测的电流大了,那上管的导通时间就变短了,而下管导通时间则变大,这对下管有没有威胁。 我的板子烧过一下管,拔掉可以工作,看到这个帖子,心里有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