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进水维修,又一缺电压导致桥烫故障,差点误杀南桥

楼主(2017-05-11):
联想G480
板号:

该板号没有搜到图纸,但是有参考图纸基本一样
附上图纸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4494-1-1.html
拿来时进水开不了机,拆机发现待机部分有腐蚀

洗洗刷刷后差不多了

各电感、公共点打值无异常,于是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065有时0.014,测公共点电压18.3V,可调电源输入的是19V,转到保护隔离管测量,发现PU4001 D极19V,S极18.3V,G极17.5V,明显G极不正常,看图G极连接到PQ4001,受控于AC_IN信号,实测AC_IN只有1.09V,拆下PQ4001后AC_IN变为3.3V,于是更换PQ4001,通电公共点正常有19V了

看电流发现通电就自动上电到0.56不动,且南桥超烫,心想不好,不会南桥挂了吧,断电打值,USB口、南桥上的电容、桥附近的电感、3V电感都正常,测到5V电感时发现值只有35(之前打值还好好的。。。一股不祥的预感),没办法只能烧机看看,2V烧桥不烫,3V烧还不烫,4V烧电流也只有0.22,桥不烫就摸摸别的吧,一摸还真找到问题了,看下图,就是这个USB供电转换芯片U6101短路了,果断拆之,拆掉后5V电感阻值回复正常了

再次通电,自动上电,电流到0.56不动。。。桥超烫。。。(*脏话*。。。)
这时已经动了拆桥的心了,结果一犯懒想想先戳戳电压吧,3.3V、5V、1.5V正常,1.05V没电压,再戳1.05V上管G极0V,下管G极5V,不对劲嘛,1.05V供电用的是复合管,这种管也容易出问题,正想换个管子,结果一犯懒想想还是先戳戳1.05V供电芯片的条件吧,翻开图纸测

戳戳就发现问题了,升压电容PC4502两端竟然是通的,拆下电容还通,果断拆掉芯片,再测不通了,装回电容,TPS51211芯片找了一圈没有,只能料板上看看了,找个能代换的也行啊,随手拿起一片索尼的板子,眼睛一扫,诶这个PU4501芯片长得很像嘛,连版位编号都一样,这么巧,打开图纸看看

原来是TPS51218,对比了一下引脚定义都一样,立马拆下换上

打值没问题,PC4502两端也不短了,上电试试吧,插电自动上电到0.14就掉了,再开还是一样(这是没装CPU、内存的)
装上CPU、内存后,开机电流0.9-1.1-1.2-1.0跳变,接屏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
1.桥发烫,打值又都正常的,要特别注意是不是缺电压导致的,否则又要走弯路了
2.TPS51218 可以直接代换 TPS51211

网友:
LZ总结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桥烫 缺电压从IBM桥就开始了。但今天也没有结束过。。。

网友A:
LZ真细心桥少电压汤 以前台式主板碰见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缺电压导致桥烫,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电压导致桥烫,记住了

一没注意就很容易误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细心桥少电压汤 以前台式主板碰见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的,只是偶尔会遇到,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
缺电压导致桥烫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不错,看的过几例都是桥 供电没得发烫的

网友C:
还是楼主细心 一般万不得以的时候才动桥 现在也不愿意做桥工

网友D:
修这样的也是够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样的也是够细心了

哈哈,太懒了,懒得换桥,反而歪打正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楼主细心 一般万不得以的时候才动桥 现在也不愿意做桥工

是的,要是新桥上去还一样,那个心塞啊

网友:
桥烫第一反应就是桥坏,楼主够仔细的,赞

网友:
说明懒也有懒的好处相信很多人会误杀桥

网友:
很多时不注意就会把发烫的判死刑

网友:
这技术 这文采   不错错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楼主也能修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