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联想G530-30 无上电

楼主(2017-05-11):
接到这个机器后,换过电源适配器,用电池也试过确认不开机。拆机后发现有5V待机电压 ,再测没有3.3V电压还有就是PU401发烫, 现在的芯片真是搞不懂都不写芯片的型号了只是有个简写NO4UE。 找到图纸后测量PL401发现并没有短路的。再测PJP404发现只有1.几V从图上看+3VL是由+3VLP经过PJP404转换来的,断开PJP404 。+3VLP有电压了这下基本可以确定是+3VL短路所至。强行加电发现电流到了150ma 而芯片输出最大只有100ma所以芯片发烫  而+3VL是为EC供电的,拆到EC不短了,换了一个新的现在可以开机了。到此为修结束
图纸分享 板号:ACLU9/ACLUO NM-A311 REV:1.0

网友:
看着维修有思路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