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不过内存

楼主(2017-05-11):
拿过来的时候没公共电,再接着是掉电。现在的故障是不过内存。3声报警。 、
DRAMPWROK正常
MEM_RESET_L正常

供电没过都正常

=I2C_SODIMMA_SDA

=I2C_SODIMMA_SCL
两个都有3.3V,但是没测波形。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我所知道的内存条件都测了,不知道还有其它的吗,
望大神指教一下,不过内存的思路。谢谢

网友:
除了集显,现在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程序看看嘛

网友:
在线等高手

网友:
遇到过一次,报警三声,加焊一下北桥,过内存,亮机

网友:
小手一抖,酱油到手,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网友:
换个内存,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正常不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和时钟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  内存 好的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用示波器打下波。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程序看看嘛

BIOS刷了不行。

网友:
换个CPU好了。

网友:
可能CPU坏了

网友:
好像不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换CPU好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搞得比较少啊

网友:
刷 BIOS  行吗

网友:
学习了 ,碰到这个机器就会了

网友:
  真应该好好学习学习电路

网友B:
加热CPU  这机器CPU也有遇到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CPU  这机器CPU也有遇到故障的

直接换CPU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程序看看嘛

有刷过BIOS的。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