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 加电不显 一例 求加精

楼主(2017-05-11):
  今天一个美女抱来一台笔记本,拿过来仔细一看是联想的g400. 据美女说是 ,第一天用的好好的,正常关机,第二天打开 不显示了。插上我的可调电源,按下开机按钮,电流跳变着跑到0.8a,掉电到0.3a左右,再到0.1a。再自动开机再到0.8a ,又掉电到0.3a,反复的来回重启,拆开主板测试内存波形,瞬间有波形,电流到0.8a左右,掉电,波形消失,内存换过没效果,果断刷bios,完美亮机。      总结:  bios能引起主板开机掉电,它的特点是内存瞬间有波形。故bios数据读取不完整造成,呵呵,130大洋 又到手了。

网友A:
有要bios的 可亲自上传,求加 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要bios的 可亲自上传,求加 精

哥  你这样的帖子都能加精了 我就佩服了  逻辑混乱  语法生硬

网友:
就是收费有点低了

网友:
这样的贴求加精,我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
你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这样的帖子  不可能精华的

网友:
吧波形都弄出来   读取bios的波形都搞出来 就会好很多

网友:
写的非常好,刷BIOS,有BIOS吗

网友:
我这一台和你的差不多。 刷个试试

网友:
就简单的刷个BIOS,这样也能加精,其他的贴都是精华了!

网友:
你说干个BIOS 欧克 , 能加精华, 还是 价格收130 , 从技术出发 和做生意营销 2个方面都达不到精华啊。要是刷个BIOS 能收 300-500 块钱那也不错

网友:
散客130 么

网友(2017-06-12):
130那么低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