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下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参数?

楼主(2017-05-11):
上面就这个LOGO 图标两边标了39字样。再没有其它了。知道的大神请提供下参数。谢谢!

网友:
这个产品型号标实是个简标,你是那里拆下来的,你再补两张照片,再简单补点文字说明。才好判断。

网友A:
可以根据用在电路的什么位置,工作频率,电流大小,电压高低,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用在电路的什么位置,工作频率,电流大小,电压高低,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代换。

同意这样的 做法

网友:
看大小的话感觉是个 高频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代换

网友B:
找个差不多位置的地方的二极管代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这样的 做法

网友:
楼主咋不拍个照片呢?

网友C:
没有更多的资料了只知道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板上拆的。具体不清楚是什么参数?从管子上看只有这么多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位置的地方的二极管代换一下就可以了

好像有些的地方 二极管 不能乱换的
要求比较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更多的资料了只知道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板上拆的。具体不清楚是什么参数?从管子上看只有这么多信息

还是得看二极管的电路 起的作用
才好判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更多的资料了只知道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板上拆的。具体不清楚是什么参数?从管子上看只有这么多信息

仅仅根据印丝或代码,是根本没法判断出型号的!

如果你提供不了电路图或二极管相应的实物图,此帖无解。

网友D:
上次遇到一个  也是百度的额  才找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遇到一个  也是百度的额  才找个通用的

百度到 也可以啊
有的百度也搜不到啊

网友:
主要是不清楚是什么品牌?查参数找度娘也找不到。管子是客户提供来的没有PCB也没电路图所以没办法!

网友E:
我一般是找个体积一样大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找个体积一样大的代换

。你这是换水果吗?体积一样大参数会一样?别误导大家了!

网友:
想代用 看用在什么地方 找同位置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