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蓝屏啊,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17-05-11):
CPU 内存 显卡 硬盘都换了 还是不行 开机时间长了就蓝屏 重装了也没用 用鲁大师跑的 时间长了两天蓝屏 断了三五个小时 CPU温度没有过高
cpu
显卡

网友:
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糟虚焊?单独接一条 怎样?
试着接单条内存并轻压内存糟看会不会蓝屏,可用刀刮下内存糟的针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看来你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那就是说明是主板问题了,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电脑的看一下,或者自己更换主板

网友:
还有主板没换,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什么电脑 笔记本台式机 具体型号多少 这样让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当然电源质量差也会这样的

网友:
看一下蓝屏代码是什么,再说。

网友:
电源有可能,不行就换桥

网友:
涓绘澘鏈夐棶棰橈紵锛

网友:
据描述来看,板子问题大些

网友:
只有板子没换了。。

网友:
换主板测试

网友:
根据他代码来看啊,蓝屏有多种问题的。

网友:
主板换了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