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500w电源维修

楼主(2017-05-12):
一长城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由cm6800+ps229组成,短接PS229第二,第三脚,强制启动,测的12v电压为6.7v,5v.电压为2.8v,3.3v.电压为2.5v。主滤波380v正常,已换过cm6800,tl431,故障依旧,请教一下大家,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
你这个标题,要标明  求助, 不然人家还以为你是维修过程或维修经验呢

网友A:
电容有380V证明PFC电路正常起振,主电源输出过低应该查主电源推动管,检流电阻和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问题应该在后级低压部分

网友B:
下次能说得清楚些不,配个图啊

网友C:
蓝线连接的-12V肖特基二极管你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次能说得清楚些不,配个图啊

还有哪里不清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哪里不清楚的呢?

还有一点,就是强制启动后,主变压器有明显的啸叫声。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大家,断开反馈稳压回路的光耦会不会炸鸡?我想断开这个光耦看看会怎样?但是怕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线连接的-12V肖特基二极管你查了吗?

查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380V证明PFC电路正常起振,主电源输出过低应该查主电源推动管,检流电阻和电压反馈电路

估计就是这样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大家,断开反馈稳压回路的光耦会不会炸鸡?我想断开这个光耦看看会怎样?但是怕炸鸡。

一般不会炸吧

网友E:
所有电压都低一般主供电,开关管等公共部分问题,市电的桥式整流查查。

网友F:
后级电容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电压都低一般主供电,开关管等公共部分问题,市电的桥式整流查查。

PFC电压380v正常,桥式整流不用查吧。主电源开关管,推动管都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级电容全换掉!

所有电压都不正常,应该不太可能后级电容的问题吧。不过后级电容我也已经全部都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380V证明PFC电路正常起振,主电源输出过低应该查主电源推动管,检流电阻和电压反馈电路

目前已更换主电源功率管,推动管,反馈稳压回路两个分压电阻,AZ431,光耦,以及后级三路整流管,滤波电容。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不错,主电容450v 330uf的

也是品牌电源吧 质量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