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E40开机大短

楼主(2017-05-12):
开机风扇转一下掉电,主板上短路全部排除了,还是一样
掉电

网友:
肯定还有地方微短你在好好检查下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内存贴纸下面有个1.5转换电压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烧下 看下哪里发烫

网友:
这个不是大短路 是没开机啊

网友:
大短的风扇还会转?小短吧!主供电大短,啥供电也没了

网友:
烧鸡法啊 我一般用手机电池烧

网友:
恩,仔细查查,应该还是有地方是短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少电压的多

网友:
应该是某个上拉管直通了

网友:
这个怎么帮你 不详细

网友:
短路检查都没,考虑一下显卡问题

网友:
用烧机法应该烧得出来

网友:
好可怜啊,看看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量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上拉pg,测供电不全

网友:
小短路吧, 不然怎么可能风扇还转呀

网友:
确定是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