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现在电脑诊断卡那种好用

楼主(2017-05-12):
各位师傅现在电脑诊断卡那种好用,现在好多板都没有PCI槽了,原来的诊断卡用处不大了,PCI-E的网上好多网友说不好用,还有什么USB的,有没有一种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能用的,师傅们指教下

网友A:
我每种都买了,都差不多,有一个诊断盒不错,直接说说哪里出问题,不用看代码

网友:
就是有时候修版,没有相应的诊断卡,头痛啊

网友:
有专用9针检测卡 楼主可以买个,专门针对不带PCI接口主板。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064872377可以看一下这个,迅维网淘宝里的

网友:
现在普通主板那么便宜,不亮就换主板。换下来的用空了再修。

网友:
那也是啊,换板再说,我在某宝上看了好多,就是不知道哪种好
迅维淘宝里的哪款,评价都说没用啊

网友:
pci-e的还没用过,都是万用表配合小喇叭用

网友:
x宝有个三合一的,这我看用的比较多

网友C:
PT091的。用了很久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每种都买了,都差不多,有一个诊断盒不错,直接说说哪里出问题,不用看代码

这么牛逼的诊断卡?   介绍下 去看看

网友:
就是这种

那种好像是高星电子的产品X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091的。用了很久了,效果还可以

这款我也用了很久了,但是现在好多用不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逼的诊断卡?   介绍下 去看看

多功能电脑故障诊断仪 主板诊断卡 检测卡 中文拼音 pci e 新款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ut_sk=1.V28YcyQUbG0DACFNsaM/b7ra_12500477_1494757357.Copy.detail&id=35894502473

网友:
PCI 的诊断卡  感觉俄罗斯诊断卡  挺好用的

网友:
牛是牛啊,就是有点贵啊

网友:
我用的10块钱一款的

网友:
10快的好多板子没法检测了啊

网友:
后面的没有PCI接口的主板,就用示波器+蜂鸣器

网友:
诊断卡不如用示波器,示波器通用

网友:
买最新的  一百多的  就行了

网友:
台式主板迅维的好用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老师没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3277527.13.TNJ0Hq&id=528064872377可以看一下这 ...

这个不错  好用

网友:
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用的是鑫帝的

网友:
我现在也都在用PCI-E诊断卡

网友:
  这个没什么差别的  只要 可以用就好

网友:
这个去淘宝里找

网友:
就是太多了,有的实用的,有的不适用啊

网友:
lpc和小喇叭最准,,至于pcie  只有技嘉的板子支持PCIE跑马,,其实现在修板万能表也能搞定,,测测供电,,有无时钟复位,,万能表都能测到

网友:
那也是,我的技术不是高,好多都忘记了,之所以才要诊断卡的

网友:
都不太好用。

网友:
这个东西就随便搞一个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是最好用的

网友(2017-06-12):
现在,最新的LPC诊断卡挺好,楼主可以去基地淘宝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