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h 1.1 不触发

楼主(2017-05-12):
检测卡3.3V灯不亮。开关针有3.3v   不触发

网友:
技嘉双路供电转换出问题,查有没有5VDUAL

网友:
只有这些条件怎么触发,先看时序吧

网友:
查IO RSMRST 有没有3.3V 没有查5大待机条件

网友:
查待机3VSB电压,看看到底是没出来还是说5VDUAL出问题。

网友:
开关针有3.3v说明3VDUAL_PCH出来了。1、先看5VDUAL有没;2、3VDUAL;3、RSMRST信号;4、32.768晶振是否正常;5、PSON到IO供电

网友:
你这个说的也太简单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吗·至少你也查查触发电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