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3 跑码53 连续3短报警

楼主(2017-05-12):
刷过BIOS一样。

网友:
连续三短,没遇过,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保警声是否一样。内存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上楼看法应该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的。

网友:
华擎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是啊 ,现在都是一些信号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华擎的主板是AMD的跑D5,条件都正常,新内存换了好几个都不行,连cpu也换了也不行,把桥也焊了一次,也不行,最后放弃了,叫人非常无语

网友:
内存问题  你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
测测内存槽168脚内存复位信号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说明CPU内置内存控制器不工作,如果有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说明内存控制器已经工作,查查内存槽的SPD供电,SMBUS总线,VTT内存基准电压等等。

网友:
我量了。条件都正常的。

网友:
CPU 要收到VTT_DDR  内存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