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独显 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7-05-12):
DELL N4050 独显 不显示 我快六年没有修主板了,请问各位老师下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吗?是AMD的显卡。电流到1.2A左右,拔掉电池不报警声。。。

网友:
开机就是1.2A慢慢查 跳变几次到1.2A 按下键盘灯会亮不 会焊下显卡试

网友:
先用风枪简单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北桥显卡,先用风枪吹热看看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   试一下

网友:
只能说可能是显卡问题 若要具体确认还需要数据

网友:
N系显卡,M系北桥

网友:
稍微吹下显卡就行了,这个显卡返修大,要认真的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