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12年 花屏求助

楼主(2017-05-12):
收到同行一台12年的a1398花屏,进系统花屏,显卡驱动禁用屏幕不花,显卡先是加焊不行,这款以前修过显存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9872-1-1.html 。但是这台4个显存都从新直球还是不行,显卡太贵210呢,像这种类似花屏n卡一般加热的话应该可以好,显卡要是100多那就果断换,哪位有修到过类似问题请指教

网友:
分辨率不对
屏线数据少一位

网友:
仔细看下板上的排线接口 这个接口本来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
其实楼主是怕换了显卡没解决问题,就亏了。谁都知道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先打一下屏接口阻止先排除断线或虚焊再考虑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

网友A:
损坏的显存,加焊是没用的,要换新的才可以,建议你换显存试试

网友:
前天有个A1286改集显的,你可以和他问问。或许有点结果哦。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272这个是他的帖子

网友:
把显卡换了看看

网友:
换吧  不过换了也管不了 多久

网友:
配件太贵也是伤不起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那修个毛线。。。利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坏的显存,加焊是没用的,要换新的才可以,建议你换显存试试

换了一对常坏的显存 也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换显卡也不行啊

网友:
显卡问题 不

网友:
若确实是显卡问题看下可否改集显 改完就用的稳定了

网友:
该集显吧!集显更放心。

网友:
这个显卡是苹果专用显卡,市场上卖的是不通用的
降过频的,

网友:
苹果的显卡最好不要乱换。厂家专供的

网友:
禁用显卡就没事,一般都是显卡核心的问题了。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屏线缺少一组信号不是这样的   缺少信号是你左边的这种现象   但右边的图像不对
还是考虑更换显卡     苹果的机器200多也值呀   毕竟可以报个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