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GM-P33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12):
760GM-P33  CPU无供电维修,直接把供电芯片EN脚所连接的三级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写的好简单 下次可以附带分析

移动到主板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好简单 下次可以附带分析

移动到主板板块了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了!

网友:
经验维修,快准狠

网友B:
上次修了个手机,拆了3个短路电容,有一个硬是把焊点搞坏了,没上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了个手机,拆了3个短路电容,有一个硬是把焊点搞坏了,没上也可以

焊接功夫很重要

网友C:
为什么要拆?加个三极管上去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拆?加个三极管上去不行吗?

维修也要讲求速度

网友:
维修就这样,能节省就节省。包括材料和吋间都一样

网友E:
如果 故障点好找 我一般会 找到故障点修好
如果还要花较多的时间找  我也会直接拆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维修也要讲求速度

焊个三极管很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个三极管很费时间?

没人说三极管坏了,为什么要换啊!是三极管前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人说三极管坏了,为什么要换啊!是三极管前端控制电路的问题。

既然前端电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排查?这样拿掉三极管,EN是出来了,但原本的问题还是残留着板子上,这样真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前端电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排查?这样拿掉三极管,EN是出来了,但原本的问题还是残留着板子上,这样 ...

网上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才80元,你能收客户多少钱?30、40、还 是50?如果你投入过多的时间,你还能赚钱吗?对你所说的话,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才80元,你能收客户多少钱?30、40、还 是50?如果你投入过多的时间,你还能赚 ...

搞的好像要找到这样的问题很艰难吗?难道前级电路还涉及到IO和桥?你这种不求甚解只知道一味快餐式的维修,才是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才80元,你能收客户多少钱?30、40、还 是50?如果你投入过多的时间,你还能赚 ...

另外论坛严管板块是技术立身,不是让你来结合市场行情,就业环境来说明,如果你对市场环境行情有所不满,请不要带到技术板块这里来。

网友F:
属于三极管拉低开启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属于三极管拉低开启电压吧·

是的,三极管后端有控制电路。是为了保证VDD2.5V正常后,才能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 故障点好找 我一般会 找到故障点修好
如果还要花较多的时间找  我也会直接拆掉。

我也是这样做的。三极管后端有控制电路,是为了保证内存供电和VDD2.5V正常后,才能出CPU供电。V星板控制电路比较多,一般遇到我都是直接拆。

网友:
简单实用希望你这板子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