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二修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12):
机器型号 华硕 K550D
版号 X750DP V.2.0
故障 加电电流到1
怀疑是不过内存,看到论坛上有刷BIOS,好的。下载BIOS刷取后,电流到2.1外接显,内接不显。  惊喜发现RTD2136R好像被换过。 订件。。  换上后内接暗屏。  查图纸这个芯片是给屏发出转换信号的芯片。想了想那把开启脚和背光脚相连

会不会就ok了   结果i完美解决。

网友:
附上这个本本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 RTD2136损坏也算是一个小通病了

网友:
我这是第二台碰到这个机子了,
还不知道是啥问题,上次可以开机清灰后就暗屏了,这台是换屏后暗屏了,37脚没有电压,
36和37相连,两个脚都没有电压了,

网友:
只碰到过一台。 刷BIOS好的。 还没碰到过这个坏的。 谢谢记住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焊接

网友:
RTD2136在这很易坏~~见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