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223wc不通电

楼主(2017-05-12):
联想联想ls2223wc接手后,发现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检测无12V和5V电压输出,测量电源管理芯片LD7575BGR6脚电压只有6V,考虑是芯片损坏拉低了电压,手上只有LD7575PS,网上说可以直接代换,换上后,电压有输出了,测量6脚电压达到16V,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主要看1脚对地接的是电阻还是电容。

老资料了。

网友:
7575很容易坏的

网友(2018-03-07):
7575真容易坏,换第一个不行,第六脚是0.6v左右,换第二个能开机了,第六脚电压是16V,但点30分钟后突然断电,指示灯不亮。再预备换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