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联想L193 wide 群康ILIF-028 上三星屏的程序

楼主(2017-05-12):
求助    联想L193 wide ,群康代工,驱动板板号ILIF-028,主芯片TSUM16AWK-LF-1     我只有 奇美19宽屏的程序,但这个程序上三星19宽是点不亮的,所以求 ILIF-028上三星屏的程序,谢谢

网友A:
搜索,你不会吗?
这种老机子,程序一大把,慢慢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索,你不会吗?
这种老机子,程序一大把,慢慢试吧!

就是搜了没有找到啊,所以才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搜了没有找到啊,所以才求助啊

L193 wide 不可能没有
我搜索到起码10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搜了没有找到啊,所以才求助啊

主芯片TSUM1616AWK-LF-1
你这个型号是错的,你自己看图片应该是主芯片TSUM16AWK-LF-1

网友C:
这个型号,原机屏如果没有使用三星屏,那你就不可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TSUM1616AWK-LF-1
你这个型号是错的,你自己看图片应该是主芯片TSUM16AWK-LF-1

不是,是我早上打字多打了两个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L193 wide 不可能没有
我搜索到起码10个

我是说这个板号的ILIF-028上三星19宽的没搜到啊,其他的多的是,我自己也有,另外冠捷代工的L193 W也多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原机屏如果没有使用三星屏,那你就不可能找到,,,

是啊,客户拿来时,是三星屏坏了,我修好了,装上去显示不对,换其他的屏显示正常,确定屏没有问题,驱动板也没有问题,就是程序不对。也不知道客户是不是换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客户拿来时,是三星屏坏了,我修好了,装上去显示不对,换其他的屏显示正常,确定屏没有问题,驱动 ...

你把两种屏具体型号发上来看看,核对一下屏参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种屏具体型号发上来看看,核对一下屏参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现在要上的是 三星LTM190M2-L31,  原来程序的上的是 奇美M190A1-L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上的是 三星LTM190M2-L31,  原来程序的上的是 奇美M190A1-L02

你确定你的板子或屏正常吗?
从PDF看,两种屏完全能代换,起码能显示,大小或颜色异常是另外一回事。
你说的这个驱动板我有,记得以前测试过能用。

查下两种屏接口的25 26 27这三脚接线是否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板子或屏正常吗?
从PDF看,两种屏完全能代换,起码能显示,大小或颜色异常是另外一回事。
...

你看下两种屏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板子或屏正常吗?
从PDF看,两种屏完全能代换,起码能显示,大小或颜色异常是另外一回事。
...

      谢谢版主了。我那个联想L193 W的原板 群康的ILIF-028,如果接奇美,AU ,IVO,BOE等19宽,显示正常。说明驱动板正常。   那个三星19宽,我用通用板点屏显示正常。  说明驱动板和屏都是好的。  但是ILIF-028奇美的程序,上三星19宽,就显示异常。 说明程序不兼容。   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机子上也碰到很多,特别是长城,HKC ,神舟,同方的,你如果原来是BOE或IVO的屏,你如果上三星就是显示不正常。老早就证明了三星19宽的程序和其他各品牌的19宽程序不兼容。
      至于屏的25,26,27这三个脚,我修了这么多年的液晶具体功能不得而知,还请版主赐教。我刚才特地测了三星19的27脚空,25,26脚都有阻值。奇美的27脚测有阻值,25,26空。 IVO19的27脚空,26脚有阻值,25脚空。而AUO19的27 26 25脚都有阻值。LG的27 26 25都有阻值。BOE 19的27 26 25也都有阻值,说明都有接入PCB。      另外我们通用板的屏线,这27 26 25脚都是空的,也就是说通用板的27 26 25脚是没有接数据的,一样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两种屏的PDF

原程序是奇美的,接上三星屏是可以显示,也就是说能亮屏吧,但是显示异常啊,不会显示任何图像和字符,有的局部花花的那种,也就是程序不对。我前面说的点不亮也就是程序不对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上的是 三星LTM190M2-L31,  原来程序的上的是 奇美M190A1-L02

我有配三星屏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配三星屏的程序

那你上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配三星屏的程序

还请上传一个,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193 wide 不可能没有
我搜索到起码10个

L193 wide,有冠捷代工的,有群康代工的,有唯冠代工的,型号都是L193 wide, 我那台是群康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板子或屏正常吗?
从PDF看,两种屏完全能代换,起码能显示,大小或颜色异常是另外一回事。
...

我看台式液晶屏,基本都没有接码片, 所以25,26,27脚具体功能不得而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台式液晶屏,基本都没有接码片, 所以25,26,27脚具体功能不得而知

不会吧?所有显示器液晶屏的逻辑板上都接有码片!
这跟25 26 27不搭边。
我说的是,即使同一个型号的机器,有可能用不同方案、不同的屏,比如你这台。
以LVDS30P接口为例,这三个脚的定义不同,可驳接各种不同的驱动板。

多说无用,你仔细看屏参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所有显示器液晶屏的逻辑板上都接有码片!
这跟25 26 27不搭边。
我说的是,即使同一个型号的 ...

恩谢谢,台式液晶屏不同笔记本屏,笔记本屏有两个ROM芯片,一个是码片,可以直接刷的,另外一个挂接在主控芯片。 而台式的屏只有一个R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