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服务 反复跳运营商

楼主(2017-05-12):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按*#06#不出串号,反复出运营商,关于本机调制解调器固件有。

  维修思路:首先插卡测试,插卡读卡但是无服务会出来运营商和串号,但是过几秒运营商就没有了串号也没有了,反复的跳运营商。出现此故障是接收有问题,不是某个频段的接收有问题,而是公共部分的接收有问题

先偷偷懒加焊了基带CPU故障依旧

因为有基带偶尔也能读卡所以先查了功放供电,没有查基带电源,测功放供电的几组供电全部正常,再测了接收放大器U5411_RF
的供电

两组供电3.0 1.8 一个是由USB控制管提供的,一个是SDRAM供电过来的,测3.0正常,1.8没有。

测量1.8通路上的电容发现都短路了,电容全部都调掉依旧短路,取下芯片后短路消失,换了一个拆机的后短路消失,装机测量电压都有了

装机插卡测试

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网友:
我之前修的也是这样跳,不过那两路供电都有

网友A:
图一是 6S基带没错,接下来的图全是6代的图。接受放大器就算你拆掉信号依旧是有的。写维修经验要实事求是,糊弄同行,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 6S基带没错,接下来的图全是6代的图。接受放大器就算你拆掉信号依旧是有的。写维修经验要实事求是, ...

自己用PADS看看是不是一样,拆了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1.8那一路接地了,自己修过再来说。

网友:
按部就班的修就是好,比杀通病好多了

网友B:
这个帖子消化不了 没基础

网友:
短路可以开机    真不错

网友:
看了一下置疑的声音很多,不管怎样修好了就行

网友:
信号跳水一般情况都是接收这块问题多一点吗?

网友C:
手机没基础,看不懂

网友:
楼主,短路问题烧机啊,这样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没基础,看不懂

看不懂,建议你报个手机远程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消化不了 没基础

基础不好,就报个远程手机班,好好学习,学得很快的。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硬啊!厉害!已加分!

网友:
保留意见。

网友:
压根就看不懂  对手机一点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