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551J无声音输出求助

楼主(2017-05-12):
接到一台华硕N551J
笔记本
无声卡输出系统换了好几个都没有识别到声卡官方下载驱动也没有用,声卡换过后还是一样,有没有谁遇见过会是什么问题,电压都正常供电,还有什么可能性引起的?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装个win8 win10试试

网友:
可以硬装试试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查一遍

网友:
查供电复位。。。。

网友:
看看REF的电容换下

网友:
喇叭耳机都没有声音吗 电压都正常,查时钟复位,声卡静音信号

网友:
耳机有声音没 多换换系统版本 装官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