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

楼主(2017-05-12):
MSIB75主板 开机没反应,测CPU供电,短路,检测MOS管坏,更换MOS管,测得MOS管有个控制脚电阻为几欧姆,其余的MOS管控制脚为几百欧姆,正好有一块差不多的MSI主板,拆下CPU供电芯片换上,测量电阻正常了,通电,风扇转了,显示器亮了,OK

网友:
文字版 很少有看完的尽量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