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无服务接收问题

楼主(2017-05-12):
6代无服务,不出运营商,基带两条线飞了,还是不出运营商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串号吧,不一定是接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串号吧,不一定是接收问题

基带是有的,不插卡的时候都会提示无sim卡

网友B:
插卡试试,看能检测卡已经插入。能检测到说明SIM卡电路基本正常,就查接收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卡试试,看能检测卡已经插入。能检测到说明SIM卡电路基本正常,就查接收通道。

接收通道就是那两条线所到的地方吗

网友:
你直接从基带飞线不行,从射频芯片接收通道飞线的。

网友:
手动选着看看,能不能认到运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