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N4110 开机关机不出3V 5V

楼主(2017-05-12):
一直维修主板,现在开始接触笔记本,修到一台戴尔的N4110 笔记本。。板号是DAV02AMB8F1

故障是没有3V 5V 芯片是RT8206B 测量芯片条件只有 6脚 VIN 19V  4脚 SYSTEM_ONLOD 信号有5.5V 电压 LDO  和REF 基准电压都是0 V

当我测了上面这几个条件 后,我怀疑是芯片坏了,就换了一个芯片,换了之后3V 5V 都出来,也能亮。。装上机子试试,试的过程都没问题。就关机了,打算再开机
试一下就不行了。。没办法拆机,拆出来还是没3V 5V 。继续测了条件,就除了VIN 和SYSTEM_ONLOD 信号有电压之外,剩下的都没电压。。

没办法,我再换个芯片。换了之后还是一样。出3V 5V 。进系统OK 关机再开,又不行了,还是没3V5V  我现在很郁闷。。

刚开始接手笔记本,对笔记本上面的芯片也不是很了解。。。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子这样的故障有人遇到过吗?
还是说这个芯片的条件还需要什么供电,或者电压来,他才会出基准电压或者LDO电压。。。

就只有这两个脚有电压。。

当有出3v 5V 的时候。。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电感  波形是这样的~~~

原谅我示波器也不会使用。。。。

希望能指点指点~~

网友:
打一下ref和ldo对地和波吧     6-4-1-7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像这种情况何不查下外围的,还有就是你换下来的确定都坏了吗,9/14脚也没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像这种情况何不查下外围的,还有就是你换下来的确定都坏了吗,9/14脚也没有电压吗?

还没修好,9脚和14 也是没有电压。

网友:
测下LDO 正常 LDO应该有输出了 先查下这个电压

网友B:
我现在 遇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我只要加热待机芯片周围就可以开机了  冷了就不行了 待机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 遇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修出来了,5V的 管子出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要加热待机芯片周围就可以开机了  冷了就不行了 待机也没有了

我的好了,换了5v的管子就好了

网友:
打电感后端,可能有一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