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从不触发到花屏的维修---别猜,花屏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前言:好久没有发帖了,除了从论坛下载点资料,做个“吸血鬼”以外,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吾,心甚不安!看论坛最近发展势头强劲,我们也需要积极响应论坛号召,活跃论坛气氛,积极发帖。因平时维修的机器感觉问题也都不深入,不复杂,所以很少发帖,简单来说,就是发了,怕大家笑话,说这么简单的帖子还发出来干嘛?思之,还是错了,一直记得黄船长说的发帖不一定非要发高难度的帖子,平时高难度的机器咱也没有碰到,所以还是发点“简单贴”“幼稚贴”,给那些入门的新手做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喜喷喜看结果的直接绕道,谢谢!!
机器型号:联想G480
板号:LG4858
芯片组:SLJ8E
故障现象:进水不触发,后期花屏的维修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最近兰州国际马拉松要开始了,银牌赛事(国际马拉松、奥运会等全球大型赛事是金牌赛事,最高就是银牌了),有到兰州来的吗?吃个牛肉面,看个马拉松......
维修过程:
1.拆机,清理腐蚀的位置。因为进水时间隔了一天,进水痕迹很明显,清理起来也很方便。
2.各大电感打值,维修电源电压调低,依次从低往高调整。直到19V,没有短路,待机电流正常。为什么只打大电感,不测别的阻值?为什么要从低往高依次调整,这里有道理有智慧。A:只测大电感不测别的是因为方便、省时间。不能够机器所有的供电啊,信号都给测试下看是否短路吧?那不累死。B:电压从低往高是配合A的,因为只测量了容易测量的及重要的,你不确定是否还有其它地方短路,这样调节电压有利于如果其它地方有短路,容易及时发现,不至于烧其它电路。
3.待机电流正常,那就开机呗。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幕亮机。嘿嘿,捡到了。于是安装机器,再开,又不上电触发了。看来,要么安装的不合适,要么就是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拆机后,当把读卡器的独立小板去掉后,就开机就正常了。仔细看了下,发现这个小板进水腐蚀,于是处理,然后测量电容之类的打值都没有短路,然后接上小板开机。机器开了,然后发现问题了,花屏。如图
测量LVDS接口,发现11脚阻值不正常,偏低,

,此信号测量直连PCH。
。看来是这个小板导致的桥挂了。换桥吧。
4.下了桥,有现成芯片,心想这个很快就好了。拖锡抹平、清理干净,准备装新芯片。发现焊盘上有好多点发白不发亮,用烙铁上锡尽然上不去。这个可不能够装新桥,不然上去后,都是虚焊。此时发现桥下其实是进水了,反正迟早都要换的,只是时间问题。然后就是用了2个小时清理这些焊点,焊接上感觉有油还是胶,用刀子一个点一个点慢慢刮,然后用烙铁上锡,能够上锡的就表明好了。来回折腾,好多地方又掉漆了,又开始不绿漆......反正这是个慢慢干的活,急不来,大家都懂得... ...
5.终于清理完毕了,上BGA,焊接换桥。
6.来张亮机照片
7.维修动作:楼主动手清理进水腐蚀,更换SLJ8E。各位看官动手,加点分呗!收钱,饿了,去吃正宗兰州牛肉拉面了。有一起去的吗?我请客,肉蛋双飞!!!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师傅  厉害。。

网友:
大师利害

网友B:
看来桥出问题也能导致花屏啊!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有了你的经验以后遇到修不好的得考虑一下桥了。多谢!

网友C:
经验就是:北桥或显卡有问题,会表现在排线接口,可通过测排线接口对滴阻值看出来,不过我本人看到花屏之类的都是先换上测试屏,测完排线再测接口,显卡北桥什么的,楼主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就是:北桥或显卡有问题,会表现在排线接口,可通过测排线接口对滴阻值看出来,不过我本人看到花屏之类 ...

这位仁兄,说的很有道理。看来,平时维修,也是非常细心之人。细节不可错过。仁兄,将来必成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桥出问题也能导致花屏啊!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有了你的经验以后遇到修不好的得考虑一下桥了。多谢!

主要看电路板设计,信号走线形式。不过INTEL的,LVDS输出,和AMD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这位仁兄,细节做得到位,一看就是高手,直得学习,谢谢。

网友E:
HM6*之后的好多显示输出都是桥了  加分了    兰州是个好地方

网友F:
果然老司机,不拖拉又沉得住气。

网友G:
思路清晰  做维修的都要心细  不细心要走很多弯路   最近金币不够

网友H:
一看就是老师傅大师级的

网友I:
看别人维修总是行云流水,羡慕

网友J:
师傅 维修思路清晰 给我们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师傅 维修思路清晰 给我们新手学习了

看过你的帖子,你已经不是新手了,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大家都分享,才好是么?加点分呗

网友:
桥导致的花屏,还没遇到过,楼主厉害

网友L:
真的佩服,这算信号级大神了

网友:
桥导致花屏的还是挺少的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了我地哥哥

网友M:
桥引起花屏,受教了,加分以表敬意。还有,肉蛋双飞是什么鬼?我去兰州拉面馆怎么没吃到过这道

网友N:
船长说得好   干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师傅  厉害。。

修一修都是老师傅了

网友:
大师级别,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HM6*之后的好多显示输出都是桥了  加分了    兰州是个好地方

版主来过兰州吗?要来的话,打电话给我呗,一起坐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老司机,不拖拉又沉得住气。

谢谢鼓励哦,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  做维修的都要心细  不细心要走很多弯路   最近金币不够

细心很重要哦。不过金币,要在普通区发帖回帖才有,这个区好像不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是老师傅大师级的

童鞋要努力哦,你也一定会是大师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别人维修总是行云流水,羡慕

你别太谦虚,仁兄。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O:
你上绿油用什么吹干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上绿油用什么吹干的

用个紫外线的灯照一照很快就干了。用风枪吹貌似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上绿油用什么吹干的

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O:
引用 网友P:
用个紫外线的灯照一照很快就干了。用风枪吹貌似不起什么作用

你是全涂上 然后再把焊点刮开的吗  还没用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是全涂上 然后再把焊点刮开的吗  还没用过

请教问题是不是应该加点分呢,兄弟,又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仁兄,细节做得到位,一看就是高手,直得学习,谢谢。

谢谢兄弟夸奖,共同进步。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的佩服,这算信号级大神了

谢谢夸奖,这个都是小问题。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芯片是无铅的吗

网友:
大家共勉,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简单维修,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桥引起花屏,受教了,加分以表敬意。还有,肉蛋双飞是什么鬼?我去兰州拉面馆怎么没吃到过这道

兄弟看来来过兰州啊,下次来记得打电话给我哦。肉蛋双飞是兰州人吃牛肉面的都知道的。你下次来兰州了,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船长说得好   干桥干显卡

什么意思?

网友:
小问题,见笑了。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无铅的。现在有铅的很少吧,兄弟,加点分呗

网友:
楼主还是非常有耐心的

网友Q:
都好久没动手换过桥,显卡了。现在电脑生意不好做,都改做手机了

网友R:
换桥风险高阿,很多客户愿意直接换主板

网友S:
哈哈,冲你的肉蛋双飞给你加分

网友P:
引用 网友S:
哈哈,冲你的肉蛋双飞给你加分

这位兄弟是在甘肃吗?你来我肯定请你吃~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桥风险高阿,很多客户愿意直接换主板

就是就是,如果不是桥的问题,白搭功夫还要搭钱

网友:
引用 网友Q:
都好久没动手换过桥,显卡了。现在电脑生意不好做,都改做手机了

兄弟在哪里做呢

网友T:
这分给老司机加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分给老司机加的值

谢谢兄弟的大力支持。来兰州请你吃肉蛋双飞

网友U:
谢谢楼主的分享,加3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的分享,加3分。

非常感谢,兄弟。有机会来兰州,请你肉蛋双飞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这位兄弟是在甘肃吗?你来我肯定请你吃~

不在呢,你那边市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在呢,你那边市场怎么样?

全国市场都差不多吧,反正是不好干

网友V:
楼主威武,分析的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威武,分析的太厉害了

谢谢夸奖。不过这个是很简单的案例

网友:
貌似只有唏嘛香有肉蛋双飞  和 浆水面

网友W:
换个北桥贴这么多,细心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教问题是不是应该加点分呢,兄弟,又不扣你的分

好的 没问题 已加分

网友X:
加分了·打了黑胶的板子不好搞啊··

网友Y:
好像花屏的图片看不出来是花屏啊

网友Z:
那个信号 是颜色信号吧

网友AA:
还没遇到过。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换个北桥贴这么多,细心了,赞

兄弟,上年龄了我,怕手抖,一抖旁边的电容电阻推倒一大堆,岂不是麻烦。所以还是纸贴多点,免得自己后悔。贴纸几分钟,补电容电阻,让它们归为,可要费不少时间,您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X:
加分了·打了黑胶的板子不好搞啊··

这个黑胶还凑合,不多。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Y:
好像花屏的图片看不出来是花屏啊

照了前后两次的对比,没有进系统。接硬盘拍照麻烦。你自己看,颜色不一样,字体有绿色毛边。正常的字体是纯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Z:
那个信号 是颜色信号吧

不知道啥型号,反正是通往屏幕的信号,我把这个试着完全屏蔽过,就完全是绿色的了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没遇到过。涨知识

修修就都知道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啥型号,反正是通往屏幕的信号,我把这个试着完全屏蔽过,就完全是绿色的了屏幕

对啊  还是颜色信号   紅  绿  蓝  各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Z:
对啊  还是颜色信号   紅  绿  蓝  各两个

兄弟帮看看,这哪个是红,那个是绿,哪个是绿,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
恭喜楼主又挽救了一台

网友:
   这个处理 我服

网友AB:
集成显卡花屏与北桥与内存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集成显卡花屏与北桥与内存有关

兄弟,这是独显好吗

网友:
哪里让你服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