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用电池掉电,用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7-05-12):
故障现象是用电池按开关闪一下就灭,用电源正常,同时用也正常,但是开着机拔掉电就马上掉电。因为单用电池按开关能闪一下,所以排除电池本身问题。
最有可能的就是保护隔离或者上拉电路了
经测试保护隔离完全导通,掉电瞬间也很平滑,那剩下的只能是上拉电路了,直接去查升压部分,发现只有9V了,待机3V 5V却是正常了,那就是二极管或者电容或者主板漏电了,懒得搞,直接拆掉电容二极管,飞线到公共点VIN,搞定。

网友A:
呵呵。。。厉害了我的楼主,,,且不是二级电压一直导通吗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厉害了我的楼主,,,且不是二级电压一直导通吗

9V电压再经过2个分压得一半电压,4.5V是无法完全导通5V的

网友:
有图纸就更完美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B:
其实若 条件允许还是找出升压部分的关键所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若 条件允许还是找出升压部分的关键所在最好

那是错误的,因为有时候是漏电引起,吹热就正常,而且那个地方正好取的是待机电路下管的脉冲,搞不好就会大短路了。所以还是直接绕过最安全便捷不怕返修